ga-b85m-d2v 不触发 强行上电可以亮机
受到警告 1#

楼主(2018-06-04):
ga-b85m-d2v 不触发    强行上电可以显示   查IO iT8620E的105脚无电压    估计是哪里断线了     在往前量CPU旁边不通     补线   上电试机正常.

网友:
被我猜到了

网友:
看来你修了不少这板子  同行  收费50

网友A:
跟我一样,我也是同行5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我一样,我也是同行50

现在的主板   真难修   生意也不好

网友B:
IO要工作触发,要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IO要工作触发,要学习中

修的多了  才 变成高手    太 让费时间了

网友:
感谢分享,一般CPU附近的线路都容易出问题。。。。。。。。

网友C:
好像有这个通病,是开机针断线吧

网友D:
这已经是这款板子公认的通病了,感谢技嘉的这个设计缺陷

网友:
这问题经常修到,不过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有这个通病,是开机针断线吧

开机线开路了  设计的太细了  这样我们才有钱挣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已经是这款板子公认的通病了,感谢技嘉的这个设计缺陷

感谢技嘉的这个设计缺陷        感谢技嘉的这个设计缺陷

网友E:
通病             PSON断线我修过几个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通病             PSON断线我修过几个都是这个问题

开机线开路了  设计的太细了  这样我们才有钱挣

网友:
这条线比其它线还要细     关机后还通电  主板灰尘又多 多个条件加一起

网友F:
为什么开机不通电。。跟CPU附近的线有关?

网友G:
一般短线    还有bga脱焊

网友:
看标题就知道这故障了    就是线难找!!!!

网友H:
50元真的没法搞了,还不如做个系统划算,我这还有同行拿来的10几个主板,实在不想搞,放一个多月了看都没看一眼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用信息。
Ga-b85m-d2v不會觸發強制開機的光機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开机不通电。。跟CPU附近的线有关?

开机线跑来跑去跑到CPU边上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50元真的没法搞了,还不如做个系统划算,我这还有同行拿来的10几个主板,实在不想搞,放一个多月了看都没看 ...

修好板子比安系统有成就感   生意不好做   什么生意都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般短线    还有bga脱焊

H61及以后    好像BGA脱焊的少.

网友:
这已经是这款板子公认的通病了,祝大家生意好

网友I:
PSON 绿线没拉底的缘故吗

网友J:
我昨天遇到个 换了io 没用 后来才发现 是断线  学习了 感谢分享

网友(2018-07-07):
引用 网友J:
我昨天遇到个 换了io 没用 后来才发现 是断线  学习了 感谢分享

别动不动就换心片 感觉H61后都是 分压电阻坏的多  开路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I:
PSON 绿线没拉底的缘故吗

说对了  绿线一路跑线    就是它断开了

网友K:
看标题就猜到应该是断线的问题,但是没想到是在CPU附近

网友:
引用 网友K:
看标题就猜到应该是断线的问题,但是没想到是在CPU附近

线太细   线走太远  线上边又容易积灰尘

网友:
通病了,网吧几十台都是这条线上断了,pson到绿线

网友:
高手呀!!!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断了的这根线是什么信号线,是PSON吗?

网友L(2018-08-07):
一看就知道是PSON脚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一看就知道是PSON脚的问题

妹子也是搞维修 的?  太有才了    有空来杭州玩.

网友:
105脚应该是和电源的绿线吧,怎么会和cpu联系呢..........................

网友:
就是线难找,再说现在修主板的很少了,

网友:
楼主运气好啊。。。。。。。。。。。。。。。。。。。。。。

网友:
我找了一个晚上都没有发现这里断线了,看了你的贴子后地知道和你的问题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