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一体机one 2330 开机无显示、等多系列故障!!!!

楼主(2018-06-04):
戴尔一体机one 2330 开机无显示、等多系列故障!!!!

开机无显示,加焊了AMD的独立显卡。无果、

刷了BIOS,开机显示了

出现一系列故障

keyboard failure

目前无解决  谁遇到过。指点一下

网友:
你接的是你自己的USB键盘吧 换个键盘试试 或者让客户自己带键盘来试

网友:
可能戴尔机挑键盘  所以还是建议你用客户原装键盘试下。

网友:
键盘排除了不行,还是多找几个BIOS试试吧

网友:
换个BIOS接着刷啊

网友:
刷原厂的BIOS  dell的机器 很奇怪 刷了没用的bios报错 我之前有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