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淘宝工厂APPLE A1502 820-4924-A BIOS 快亮

楼主(2018-06-04):
淘宝工厂APPLE A1502 820-4924-A  BIOS 快亮

淘宝工厂APPLE A1502 820-4924-A CLEARME_修复ME,通用版.rar

网友:
我的是开机掉电,反复重启,刷了好了,亮机非常快,亲自测试

网友:
苹果得也坏BIOS

网友:
苹果的机子一般BIOS很少坏

网友:
有用过的吗 前几天刚修一个这个机器,上电不亮

网友(2018-09-08):
我的机器板号和楼主的一样,故障是:不管什么系统,不管装系统都是很慢。确定是BIOS问题,刷了楼主的,速度快,亮机快。BIOS好的 放心下载

网友(2018-11-23):
好东西,下载了刷了可以用。。。。。。。。。。。。亮机快。。。。。。。。。

网友(2019-05-09):
亲测好用。加分。谢谢老板。老板大气。

网友(2019-08-04):
楼主你这个的BIOS的键盘是英文的还是日文的,我刷了键盘就用不了了,我的是英文键盘!没有刷之前测过键盘是OK的,刷了之后键盘就用不了了

网友(2019-10-02):
正好需要

网友(2019-12-13):
亲测,可以用。谢谢

网友(2020-01-16):
我的进水机 修好开机掉电,料板上拆了个BIOS换上去开机卡进度条,刷你的开机显示文件夹

网友(2020-06-28):
刷了你这个还是3声报警,不是BIOS问题

网友(2022-08-30):
不错 刷了快亮 密码清了,装个11.6.8系统  wifi 硬盘 触摸键盘 声音一切正常

网友(2023-07-14):
刷完不认高版本系统怎么回事

网友(2023-11-28):
刷了不认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