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平板MIIX 不充电,已解决

楼主(2018-06-04):
经查,USB线的中间数据线不通,以为是数据线问题, 客户换了新的USB线,还是不充电,后来才明白数据线本来就不通的。

      拆机,发现充电口的USB触电正极塌陷了,用细镊子挑来,再插电源充电OK了.

      充电时,USB侧面的2根线,电压2v不到,估计是检测电源的, USB正极电压升到19V。没有直接用调压器19V接USB充电试,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

网友:
直接换个口呗,要不用用又塌了咋办?

网友:
感觉USB里面的弹片没有老化,弹性不错,就没有考虑更换了。
假如发黑氧化,那就必须要换了。

网友:
接插件这么差啊,弹性不够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