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8-06-04):
故障机型:A1466 板号:820-00165-A

故障现象:不开机,外接电源头指示灯不亮。待机电流0.0147MA,不充电。

故障分析:有待机电流,待机供电应该已经有了,指示灯不亮说明SMC没识别到电源,这种故障还是比较好修的,一般是SMC的待机条件不满足或者SMC芯片本身坏,或是SYS_ONEWIRE电路有问题。
维修过程:拆机测电源小板电源接口中间针SYS_ONEWIRE信号有3.42V,
按开机键测J4800 20脚SMC_ONOFF_L有3.3V-0.3V的跳变。

重点查SMC芯片的待机条件。测SMC U5000的供电R5002 L5001有3.42V,

复位SMC_RESET_L 为0V(正常应该为3.3V)。

电路图SMC_RESET_L信号是U5110收到PP3V42_G3H供电后延时发出的,

查U5110的1, 3脚都有3.42V,8脚REFOUT也有3.3V,5脚SMC_RESET_L信号为0V。5脚对地值为530正常,判断是U5110没发出SMC_RESET_L信号。更换U5110后5脚SMC_RESET_L信号为3.3V正常了。

维修结果:加电自动开机,装机测试正常,维修结束。

A1466不开机专题   https://www.chinafix.com/zt/587-1.html

网友A:
你确定你的A1466那个J4800的20脚是3.3-0的跳变?请仔细测一下,跳变不会到0的

网友B:
过程不重要  修好没问题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你的A1466那个J4800的20脚是3.3-0的跳变?请仔细测一下,跳变不会到0的

是我疏忽了应该是3.3V到0.3V左右的跳变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用信息。
A1466不啟動修復820-00165-A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过程不重要  修好没问题就行

错 修机我觉得最大的乐趣是查找故障的过程 有意义

网友:
修机最大的乐趣就是把机修好 把RMB收好。

网友:
苹果的机其实不难修,难在大的芯片坏就比较麻烦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我疏忽了应该是3.3V到0.3V左右的跳变

还是不对,你以后遇到了同样机器,再好好测测吧,虽然我苹果修的少,但我修过那个排线问题好几次,跳变在3.3-1V

网友:
这种故障还是比较好修的,多谢分享了!

网友:
思路清晰,应该很短时间就修好吧,现在讲的就是效率,效率就是建立在技术实力的基础上

网友D:
苹果笔记本如果小灯不亮,除了IO本身,IO复位,充电芯片本身,还有什么可以造成小灯不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不对,你以后遇到了同样机器,再好好测测吧,虽然我苹果修的少,但我修过那个排线问题好几次,跳变在 ...

我测过,拉低到0.3-0.4V是正常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苹果笔记本如果小灯不亮,除了IO本身,IO复位,充电芯片本身,还有什么可以造成小灯不亮啊。

还有SMC的SYS_ONEWIRE信号到电源接口之间的通路,(中间一般经过一个五脚的管子切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SMC的SYS_ONEWIRE信号到电源接口之间的通路,(中间一般经过一个五脚的管子切换)

谢谢楼主的解答,希望楼主越来越牛逼

网友:
一直很好奇MacBOOK是怎么修的。。。从来没有修过

网友:
谢谢大师,一模一样的毛病。假焊一下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还是不对,你以后遇到了同样机器,再好好测测吧,虽然我苹果修的少,但我修过那个排线问题好几次,跳变在 ...

你的万用表是什么?响应速度是多少?
他的万用表是什么?响应速度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万用表是什么?响应速度是多少?
他的万用表是什么?响应速度是多少?

示波器的,自己淘的二手泰克,我当时每隔1V,我记得它跳变最低到1V低一些,拿万用表打阻值的时候,按开关1K左右的阻值,我修过2个机器,都是触摸板那个小排线腐蚀了,2次测的都是低于1V一些的,示波器精度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过程很重要    结果更重要                  谢谢分享

网友:
修苹果的都是大师 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