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关于A1286的另外一种解决方法,主要稳定哦

楼主(2018-06-04):
版号820-2915-B  原来的显卡是0810084或者是0810005 都能改成0809000显卡(主要这个显卡有全新)方法如下:1:如图吧显卡换成0809000 4个显存都去掉。2把如图2个显存换成HY的,具体型号是H5GQ1H24AFR ,另外2个不装了,麻烦不好焊。3.如图吧那几个电阻都去掉,4:BIOS可以不用刷,我刷过了,都测试过,实际上这个主板的不管上哪个显卡,BIOS都不用刷,图片,在来一个开机图片

网友:
图片来个开机测试图片,BIOS也都奉上吧,我在论坛下的几个BIOS都出现用1000G的固态不能识别 820-2915-b 0810005

网友:
说的仔细点啊,照片也太小了,看不清啊

网友:
楼主是大神,这种显存换下来板子不掉点都被你说的这么轻松,没问题还是不要改的好吧

网友:
是的,0809000这个显卡确实有全新原装的!上次有台机器a1286本来就是000的显卡,我换成全新的显卡之后再也没有返修过!谢谢楼主分享经验!收藏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