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7P开机白苹果反复重启维修

楼主(2018-06-04):
故障机型:iPhone 7P

故障现象:机器摔过,开机白苹果反复重启进不了系统

故障分析:引起这种故障一般主要是有以下几点:1、基带或者基带电源工作不正常; 2、CPU虚焊或者损坏; 3、硬盘虚焊或者损坏; 4、USB控制管损坏。修到这种故障比较多的是基带引起的。

维修过程:按住电源键和音量下键能进DFU连机,能连机暂时排除USB控制管。征得客户同意先刷机好确定故障,ITUNES刷机能连到恢复模式,不出滚动条报错4013。

刷机过程中测基带供电都没出来,这个应该是基带电源或者基带本身虚焊或者损坏引起的。测基带各路供电对地值正常,先易后难,先重装了基带电源芯片。然后刷机刷过了,但是机器放冷后又开机白苹果反复重启了。重装基带电源刷机能过说明基带电源应该是好的,应该是背面的基带CPU虚焊了。基带U紧靠着CPU,很多人开始可能不敢动,其实CPU还是不容易爆锡的。我用的是SUGON P858D的旋转风枪,CPU先用隔热胶带贴几层,除胶风枪温度250,风速2,用打磨很薄的弯镊子慢慢把基带边上的胶割掉,撬基带是温度是365,风速6,先把靠近SIM卡槽边上的小电容去掉3个好进刀。吹的时候先吹基带靠近SIM卡槽那半边,等薄刀片能插进去再整个芯片加热把基带取下来。

维修结果:重装基带CPU后刷机正常,测试两天没有问题,维修结束。

网友:
维修过程的思路还是很清晰的,,。。。

网友:
我也接了一个小七 来的时候 电源和 WiFi芯片都敲掉了 无奈 找个料板拆过来一个电源 那个胶太难除了 安装好能开机了白苹果 重启 板子严重弯曲  后来修基带 修到不开机了呜呜

网友:
收藏楼主的帖子学习备用 思路维修经验非常有用

网友:
等着返修把。通病

网友:
7代的基带确实通病,而且返修还挺高

网友:
7代的基带确实通病,而且返修还挺高
什么通病,可以修复么?请指教

网友:
7代最恶心的基带通病。。。。。。。。

网友A:
7代基带问题很多,这个算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7代基带问题很多,这个算通病了!

7代的基带遇到几个基带重装能用一段时间,后面基带直接短路报废了。7P还没遇到基带直接坏的。

网友B:
上次有个也反复重启,,动了电源,没敢动基带,,离cpu太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有个也反复重启,,动了电源,没敢动基带,,离cpu太进了,

对 第一次也怕,不过当时是不开机的机器,所以大胆的撬下来了,还掉了一个点:L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有个也反复重启,,动了电源,没敢动基带,,离cpu太进了,

电源用什么风枪下的?  需要除胶吗? 温度多少?谢谢

网友:
7代的基带通病,坏了还能换么 还是有代码直接报废了机器

网友(2018-08-16):
目前我手里也有一个苹果7p 重摔过,卡苹果标,还特别烫。

网友:
这个好,7代返修太多了。钱难赚啊!

网友:
想想上次修一部7代的就心酸,手法过于自信,修完没有上电源测试,直接用电池开机,直接冒烟。一粒锡球夹在电容间。好蛋疼

网友:
思路清晰 不错楼主分析的条理清晰

网友:
动基带CPU手法够叼,一般人真心不敢动

网友:
思路很清晰,小白学习了,有没有讲解电路图的

网友:
7P上盖爱坏 基带还很少遇到过

网友:
不除胶拆可能容易爆。 。把胶拆了就没这么容易爆了。。学习了

网友:
楼主 技术 刚刚的 祝楼主 技术更好 财源滚滚来 虽然我也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