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05开机电压3V。

楼主(2018-06-04):
联想B305一体机,目前开机按钮按下灯不亮,无显示。CPU显卡,光驱都能工作,不知道硬盘是不是也在工作,拔内存,没有报警。侧开关按钮有3V 电压。求论坛帮助。万分感谢。

网友A:
你是萌新吧   说的话逻辑都有问题 按下开机键登不亮 你这显卡 CPU怎么工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萌新吧   说的话逻辑都有问题 按下开机键登不亮 你这显卡 CPU怎么工作的

小白一个,但是风扇转动,光驱也好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萌新吧   说的话逻辑都有问题 按下开机键登不亮 你这显卡 CPU怎么工作的

漏字了,是cpu风扇,显卡风扇都转动

网友:
管它三七二十一,先刷一刷BIOS不行再刷原来的,习惯修电视机的时候先软后硬了

网友B:
灯不亮 按不开机  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灯不亮 按不开机  修吧

需要从何下手呢?求教。。。。。。

网友:
你是怎么确定CPU显卡工作的?都测试过那里啊??也太菜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