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们这个散热片怎么干掉

楼主(2018-06-04):
师傅们这个散热片怎么拆掉,新手不敢暴力拆解。求师傅们指教

网友:
这是手机吗????????????。什么机型?

网友:
那是屏蔽罩,风枪加热后去掉,温度要控制好

网友:
苹果手机吧,看着像是6代的板子,楼主要拆了屏蔽罩做什么呢?

网友:
风枪吹热就可以拿下来了

网友:
旋转风360左右,风速大点就可以了

网友:
风枪吹 就跟吹芯片的那样去做就可以啦!

网友:
哎你这么没悟性,这个屏蔽罩是低温锡,三百度就行了,,,,,,,,,,,,,,,,,,,,,,,,,,,,,,,,,,,,,,,,,,,,,,,,,,,

网友:
用风枪边吹边撬11111111111

网友:
这个还好拆,CPU哪个才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