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M421R进水不开机到7声报警维修

楼主(2018-06-07):
故障机型:DELL M421R

故障现象: 客户说机子进水了,按开关没反应,开不了机。在当地卖电脑的地方看过,没修好。

维修过程心里想,进水+二修=不好整。报完价叫客户留下机子,说进水的机子比较麻烦一时半会儿修不出来,客户就走了。迅速的拆开机子,发现进水的地方在待机芯片附近:这是上家处理过的进水的地方,看起来上家也没怎么动过,可能上家主要是卖电脑的附带简单修理,不是专业做维修的。

         目测进水不严重,打各电感的对地值都正常,接上可调电源,测量没有待机电压3v和5v。既然进水点在待机芯片附近,先换个待机芯片PU6(TPS51125ARGER)再说吧,换芯片后待机3v和5v都正常了。以为就这样好了,上电按开关触发到0.023就不动了隔几秒就掉了。因为有进过水+懒,懒得测条件,直接换了一个ec(ite8518e)还是一样。唉!捡便宜这样的事情不是常常能遇到的,还是老老实实的查条件吧!
EC供电:3.3v正常
80脚RSMRST#:3.2v正常
21脚ACAV_IN:3.3v正常
120脚LID_SW#:3.3正常

125脚SYS_PWR_SW#:按开关有高--低--高跳变,正常。

81脚EC发给南桥的SIO_PWRBTN#:一直为3.3v无高--低--高跳变,不正常
    EC收到SYS_PWR_SW#跳变信号后SUS_ON于100脚正常发出

       3v的待机待机电压+3.3V_ALW经PQ19正常导通转换为+3.3V_SUS的南桥待机电压及相关电路的供电,+5V_ALW经PQ8正常导通为+5V_SUS。在这里有个疑问的是:PQ19的4脚在未触发的时候且G极为低电平0v的情况下有0.45v的电压,而PQ8在未触发的情况下4脚没有电压。以为PQ19有软击穿,直接把PQ19拆了4脚还是有0.45v的电压,这下是彻底蒙了。

      先不管这个问题了,继续往下查:SUS_ON这个信号还去了PU9

       测芯片PU9的2脚正常输出+1.1V_SUS,在测到芯片9脚输出的PG信号时发现问题所在:

         这个信号送到EC的68脚,机子在未触发时这个信号有0.76v,触发后变成0.08,明显不正常,找了料板没找到RT8228AZ这个芯片,直接将这个pg隔断。隔断后测量EC的68脚未触发时0v,触发后3.3v,这时机子上电到1.0A左右不跳变了。本以为好了,结果却是一场空欢喜。测主板各个电感的电压都出来了,看这个电流像是不过内存,于是换了一根内存条还是一样的故障。继续测内存工作条件:smb总线200脚202脚都为3.3v,由于没有示波器无法看波形。203脚204脚0.75v正常,30内存复位M_A_RST#  0v不正常,该芯片由CPU直接发出给内存槽30脚。

         难不成是cpu坏了,这时想到戴尔的机子不开机的时候会有报警声,于是接上喇叭(滴滴滴滴滴滴滴),没错7声报警,上不上内存都是7声报警都是这个电流。论坛查了一下,这个7声报警是由于CPU检测失败。又找了一个u换上,还是涛声依旧!!!!
   在一筹莫展之际,在论坛上搜搜有关戴尔7声报警的帖子。没想到还真找到一篇:在此感谢这位兄弟,让我在大起大落之后再一次看到了光明
同时我也要自责,为啥这么重要的电压在开始的时候竟然忘记测了。本人还未到而立之年,记忆就开始下降了,这是多么痛苦o(╥﹏╥)o。每次维修觉得比较经典的案例都会记录在记事本上,因为记性不好,以备以后遇到类似故障方便参考。好了,废话不多说了,继续维修:

         在主板上找到该电阻RTCR1,位置就在EC左下角:

         测RTCR1的2脚有3.2v电压,1脚只有0.22v且阻值正常无短路现象,换了一个1k的电阻上去还是一样。怕是因为有电容漏电,于是把跟+RTC_CELL相连的电容C433、C435、C41都去掉还是一样。

         这个+RTC_CELL就到两个地方:EC的3脚和南桥的F3、E6脚。

       挑起EC的3脚后电压还是0.22v,看来只有一种情况,那就是南桥的F3、E6脚拉低了该电压。
     唉!看它就不顺眼,又不想换桥,既然没短路,直接一坨锡干上去

            再次测量RTCR1电压变成3.2正常了,按开关电流一路小跑,接上屏幕,亮了激动啊, 哈哈哈哈!!!!!

    开关几次都正常接下来就是装机了,不要问我为啥装机这么无聊的事情都往上写,宝宝心里苦啊,这就是典型的乐极生悲
    尼玛装到一半的时候我说再开机试一下,一试不要紧,滴滴滴滴滴滴滴还是7声报警,这又是从天上掉到了地上。

        拆出主板,接上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1,待机芯片发烫,以为是自己从x宝上买到歪货了,换了一个上去待机电流还是一样0.1A。既然不是芯片问题,那就是后继负载有短路,往回测量刚才动过的RTCR1,对地组织0。之前怀疑南桥的F3、E6脚拉低了+RTC_CELL,不用说肯定是南桥这边的原因。

         南桥F3脚的R34没装,直接隔断E6与+RTC_CELL相连的线路后,南桥这边短路。前面的一坨锡没有解决南桥的隐患,反而让这个隐患彻底暴露出来了,本来想为了节约点成本不想换南桥的。没想到啊,出来混,迟早都要还的。
   这是原机的南桥,上面的通病电容在维修时被我抠掉了(请忽略)。

     在料板上找了一个218-0755097换上

          换上后,补上前面隔断的E6与+RTC_CELL相连的线路后,不再短路,按开关成功亮机,附上机子装好后的亮机图片:

         总结:这款机子在维修时稍微绕了点,记性不好。对时序有时候蒙蒙的,失败是成功的妈妈,只有从不断的失败中去总结才能不断充实自己的经验。
                  维修既痛苦又快乐:痛苦的是我抓破了脑门竟然把这个故障没有修出来
                                           快乐的是tm的最后这个问题竟然被我给解决了,哈哈哈哈(请忽略粗语)
                                           矛盾吗?矛盾就对了.......

                 此贴没啥技术含量,大神口下留情
                 仅供娱乐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帖子写的很详细,学习下思路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维修过程写的详细,值得学习!

网友:
走了弯路下次才会记得,不错的经验分享。。。

网友:
修的不错,帖子写的很详细,维修时序还是很重要,加分了

网友A:
思路可佳  我修机器亮了就放手 。根本没想着做笔录。呵呵

网友:
楼主理论知识扎实 啊  修的很快

网友:
修的不错,帖子写的很详细,维修时序还是很重要

网友B:
本来换个桥就是400字的作文你折腾到1000字也不容易

网友C:
看来大家修机都是一个样子呀,心里急燥了。本来修好又坏了、。

网友:
感谢楼主不错的经验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路可佳  我修机器亮了就放手 。根本没想着做笔录。呵呵

对我来说也很无奈,有时候时间长了就忘记了曾经遇到的类似故障时如何修复的,记下来方便查阅,也提高了维修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结语不错、、、、、、、、、、、、、、、、、、、、、、、、、、、、、、、、

哈哈,结语道出了维修员的心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来换个桥就是400字的作文你折腾到1000字也不容易

写这个帖子确实不容易,这个机子不是桥坏了一个问题。发帖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方便大家么,要是写的言简意赅,不一定所有人都懂。对客户来说,重要的不是维修过程,是结果,对于学习,维修重要的是过程,不是最后的是否修好

网友:
论坛的目的就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大家修机都是一个样子呀,心里急燥了。本来修好又坏了、。

做维修时间长了就成了老油条了

网友:
这机器的内存供电很容易出问题,修过狠多台

网友:
写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芯片级的毕竟是少数,路边开店修电脑的技术都不怎么样,但是这完全是修都没修啊,腐蚀点都没处理。。。。

网友E:
你这个EMOJ的表情是怎么添加上去的

网友:
经验不错,技术高,值得学习借鉴,

网友:
楼主,思路很好,这种机器不好搞哦,很要耐心去修,进水加二修,佩服

网友F:
修的很好啊,看到进水的头疼,有的时候需要1-2天都修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话说楼主,那个AMD南桥上的电容,为什么说是通病电容啊,就这个主板还是这个芯片都是这样哦,会引起什么问 ...

只要是这个芯片就会有这种,遇到电流0.4或0.6左右不跑码,去掉这个电容一般都能好,联想的g475g485z485和三星的一些机子都有用到216-0755133,这个和216-0755097外观一样,都有这个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H:
绕了一大圈还是把他修好了,不简单,估计没有一天时间也有半天时间在折腾吧,维修就是这样啊,累

现在维修行业也不景气,遇到不好修的确实心累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EMOJ的表情是怎么添加上去的

复制粘贴上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的很好啊,看到进水的头疼,有的时候需要1-2天都修不好......................

有些进水也很好修,进水很轻微的洗一下都不用怎么处理就好了

网友:
现在论坛回复或发帖的表情里面就有这个,直接添加就可以了

网友I(2018-07-10):
楼主,我想问下,EC收到开关的高低跳变后,不是应该发PWRBTN给桥么。为什么会发出SUS-ON这个信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我想问下,EC收到开关的高低跳变后,不是应该发PWRBTN给桥么。为什么会发出SUS-ON这个信号呢

广达时序就是这样的

网友:
哦,谢谢指导,我有台华硕也是没发出PWRBTN,换了EC一样不行,二合一的CPU

网友:
维修时序还是很重要

网友:
小小白看完!大神厉害!学习中。。。。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上家就是把进水的有发霉的地方刷了,我们这里这种二把手人多,抱着进水的机子只要洗洗就好了的态度,偶尔 ...

进水机,刷板刮板烤板不行换板,有点难受

网友(2025-03-03):
楼主辛苦,写贴不容易,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