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非通病之雨一直下

楼主(2018-06-04):
   这几天老天一直在哭,是哭得死心塌地那种,搞得我都快发霉了。 好久没分享帖子了,虽然写得不好,但是分享也是一种美德。

故障:不触发,拔掉小电池自动触发亮机。
维修过程:同行拿来一台联想B470说是前两个月拿来修过,现在按开机键不触发了,要求尽快处理。拆机检测发现上次换的只是键盘,主板未动。接可调电源发现待机电流异常
而且开机指示灯也不亮,看来这是有短路?全板摸一遍,发现HM65桥烫手,但是全板大电感打值都正常。心里有不祥的预感,可能桥坏了。
拔掉CMOS小电池,电流刷刷往上到1.2A左右,外接显示器已经亮机了,把电池接回去后,第一次通电还是自动触发第二次却故障还原了。
测试KBC_PWRBTN#电压3.3V跳变正常,
最查到EC的93脚KBC_PWRBTN_EC#电压也正常。 备件库里还有HM65的桥,20分钟后换好了,一通电还是一样的故障,桥白换了!
继续测试发现5V_S0与5V_S5待机时都有电压,3V转换也是如此。经测试U3604和U3607没问题,AO4468的4脚来自Q3604,换掉Q3604后待机变成0.012A正常了,看来开启漏电了,但还是不触发,继续检查LID信号,找了半天发现了问题
可能这段时间下雨发霉了,
1脚3.3V 3脚0V,果断换掉霍尔元件, 按开机键一路高歌! B470的机子通病都是修铁MOS管或者刷BIOS多了,但是此机例外,看到论坛上有人求助却得不到帮助,我来分享给大家吧。
加分也是一种美德,谢谢!

网友:
楼主思路正确 理论扎实啊    学习了

网友:
我都是直接拆的

网友:
修主板一定要先检查有没有腐蚀,要细心呀。

网友:
看来细心检查确实是很有必要的哦

网友:
休眠开关我都是直接拿掉,都不会安装他

网友:
休眠开关我都是直接拿掉,从来都没有安装过

网友:
手上B470的料板还有好几块,有件最好还是换好些,不放不休眠了吧?

网友:
一般是直接拆了了事,除非是挑剔的客户看着修

网友:
你这机器也收过两三百大洋才行的哟

网友(点评):
确实 不然对不起换的南桥

网友A:
待机偏高是为什么 楼主没有解释清楚啊 如果只是LID_SW#不正常 待机偏高怎么解释

网友(点评):
待机电流0.2几 不是短路 是已经出电压了

网友:
就喜欢有图有说明的,让我这小白也能看懂

网友:
我有块B470E 不定时休眠  指示灯一闪一闪 唤不醒,只能强行拔掉电源,拆下电池  不会也是这个问题吧,去瞧瞧

网友:
休眠开关我都是直接拿掉,都不会安装他 楼主细心了

网友:
楼主分享的不错,细心,分已加。。。。。。

网友:
过不了多久还得来找你

网友:
修主板一定要先检查有没有腐蚀,要细心呀

网友:
看完帖子知道是休眠引起的故障,下次遇到直接扣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偏高是为什么 楼主没有解释清楚啊 如果只是LID_SW#不正常 待机偏高怎么解释

我特意把字体放这么大没有认真看帖吗?====继续测试发现5V_S0与5V_S5待机时都有电压,3V转换也是如此。经测试U3604和U3607没问题,AO4468的4脚来自Q3604,换掉Q3604后待机变成0.012A正常了,看来开启漏电了,但还是不触发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用信息。
聯想B470已經下了雨

网友:
今天我     也修到一个B470的铁壳问题的,不幸的是CPU挂了

网友:
不错,~好久没修联想机器了!!之前这个常修

网友:
这机器碰到都是CPU这块的问题 。。。。。

网友:
楼主厉害哦  很详细

网友:
直接扣掉多省事。。。。。。。。。。。。

网友:
楼主门口的  绿植不错啊

网友:
学习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这机子一拿手上就觉得铁壳烧了,这样的问题确实少见,好厉害

网友:
以前都是修CPU上官短路多一点,这个故障还是少见一点

网友:
楼主好心细呀要是我估计修不来这种故障

网友:
不触发是常见问题

网友:
只要有休眠 开关我是直接 干掉的

网友:
二级电压提前出来了吗

网友:
谢谢分享   图片也很清晰

网友:
看后分析 此机两个故障 1个是MOS管击穿 导致后继电压提前出来了 导致待机电流看起来很大  2个是休眠件 挂了导致不触发 可以这么理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