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大家用861DW 取芯片和焊接芯片多少度?

楼主(2018-06-05):
快克861DW 取芯片 玻璃没封胶大家多少度 风嘴最小头 我用370 70风速 感觉30-40秒才勉强取下来。。。 而且也没一些教学视频里的人说几秒取下来  我都是显微镜操作的 风口是斜过去的。。。。 佩服那些视力特好 手又不抖的人。。。 不用显微镜 感觉会碰到小原件 又得补补补 好麻烦
焊接芯片也是300温度  70风速。。。  都是显微镜下操作的。。。  先不用显微镜 距离1厘米左右快速旋转一会 然后显微镜拉过来 轻推复位 发现小风嘴会推不动 换成大风嘴 也要吹好久的感觉 感觉有30-40秒。。。  总觉得会不会吹太久。。

大家861直风是什么温度上下芯片的。。谢谢

网友:
有没有什么显微镜下操作。。还能保持热风枪垂直吹在芯片上。。 ?

网友:
是要保的取下玻璃芯片  因为7很多大音频虚焊的。。 重装补点就好了。。。 拆坏大音频心疼。。

网友:
我都用2008拆,基本上十几秒

网友A:
有专用的斜风嘴啊。可以淘宝看看

网友:
直接500度上,确实时几秒就下来了。。上的话用2008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专用的斜风嘴啊。可以淘宝看看

好用吗?   之前看过淘宝评价也一般。。

网友B:
直接400或者450 几秒取下来 基本上板子上的焊点都是平的 周围温度都没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400或者450 几秒取下来 基本上板子上的焊点都是平的 周围温度都没起来

风速呢? 30? 60?

网友:
我410左右,风50。。。。。。。。

网友:
斜着吹温度流失很大的,要竖着吹,温度350,风速60,基本都能拿下!

网友:
拆小芯片都是温度最高,风速2~3档

网友:
我用的是850   370    风40我用的是850   370    风40

网友:
850风枪温度400风力4档,10多秒就下了。你拆小芯片,先镊子夹稳芯片提起1厘米上下。风枪直接对着吹,芯片下来主板落在卫生纸上。

网友:
温度和工作环境也有关系 温度低吹的时间长点也没事 你吹的地方都没融化 其他地方也不是那么容易虚焊的 这些东西都是自己在平时工作的积累的 你听别的 你永远也找不到适合自己的 一个人一个工作习惯 自己用着舒服 才是最好的 没事多联系 时间久了 就知道了

网友:
优酷视频搜索杨长顺有个6 /6P温度方法技巧33分钟,这个视频感觉非常好推荐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