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快克850D低速出风断断续续 求解

楼主(2018-06-05):
快克850D风枪,调低速的时候出现热风断断续续,调高到4挡以上才没有,什么问题,有知道的大神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风速低了加热丝加热无法及时传递出去,传感器测温连续性不好,CPU判断有时候过温有时候低温,继而通过双向可控硅控制加热丝的供电。表现的现象就是温度不连续。还有可能是低速风扇的转速不稳,或者风扇轴承磨损或缺油导致旋转力矩过大造成的。个人觉得后面的风扇问题占主要因素。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速低了加热丝加热无法及时传递出去,传感器测温连续性不好,CPU判断有时候过温有时候低温,继而通过双向 ...

谢谢回复   直风枪我就怀疑是不是气泵的问题  风速控制不好  也不知道怎么修它 又不想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