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P偏光问题

楼主(2018-06-05):
是不是6P的偏光底下有个底片来的。要一套换的吗

网友A:
偏光下面就是液晶玻璃,底片是在背光那一面。如果你换背光的话把底片弄坏了就要换,底片没弄坏就不用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偏光下面就是液晶玻璃,底片是在背光那一面。如果你换背光的话把底片弄坏了就要换,底片没弄坏就不用换。

好的,谢谢指点

网友:
可以直接换总成的。。。。。。。。。。。。。。。。。。。。

网友:
直接换上偏光就可以~·底偏光没坏的不用换

网友:
可以直接换,虽说是一套的,但底片没坏就不用换了,因为你买的面片的偏光角度都是一样的

网友B:
修屏说简单就简单,说难也难啊,多找几个废屏拆拆 研究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屏说简单就简单,说难也难啊,多找几个废屏拆拆 研究下

还行,确实只要小心。多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