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V193W 不通电

楼主(2018-06-05):
客户拿来两台宏基显示器本来V193W  不通电   打开一看爆了4个电容  换了之后通电了 屏亮一下黑一下    以为是电容UF小了 重新换  换好之后    不插屏线白屏   插屏线  电的不通  是不是驱动板哪里短路了

网友:
灯管坏了吧

网友:
不插屏线白屏

网友:
驱动板图片

网友:
两台一模一样的问题

网友:
看电容是爆那个位置,是不是有地方没有修好啊

网友A:
供电正常,晶振电压正常,复位电压正常,加焊排线引脚,不行定个板帮他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正常,晶振电压正常,复位电压正常,加焊排线引脚,不行定个板帮他换了

插屏线  电压就不正常了

网友:
你这个需要测试一下了,只是供电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