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台换南桥的,没技术含量

楼主(2018-06-05):
一台华硕k45vd,看电流,是跑数的,内外都不显,屏的edid是有波形的,只有自检完成后南桥才去读取屏码片,按时序来说应该发出lvds信号了,lvds信号由南桥发出的,首先检查了lvds模块的供电,正常,测量南桥其他供电对地阻值时,发现1.05v对地阻值很低,只有2欧姆,因为这个供电也给CPU的,拆掉CPU阻值还是低,基本可以断定就是南桥坏了,更换后修复,
IBMs420,不上电,查32k晶振2个引脚都是2v多点位,先按台式机老方法,洗南桥,处理完毕后晶振起振了,也可以上电,可以显示了,放置一段时间,晶振起振没问题,可以板子一直循环复位跑数,不显示,加热南桥又正常,果断更换,修复,黑胶南桥拔下来的时候掉了一个点,对比点位图发现这个是USB3.0控制器的数据线,但板子没有装3.0芯片,所以没有补线

网友:
能修好就是有技术含量了,不要那么谦虚:lol

网友:
换桥真不是容易事  啊

网友:
两个都是更换桥好的,楼主的手工还是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