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24725 简单测试维修

楼主(2018-06-05):
BQ24725  BQ25A 简单测试维修 BQ25A  我这个机器修起来比较简单 隔离电路问题  首先我的思路是 首先量MOS 控制级 没压  接着下一步 BQ25A 的20 脚VCC  20v  正常  6脚 17V 不正常  问题出在这里 不想想浪费时间 同事有迅维 买的电阻 大部分都有 直接两个电阻一起换掉 找了个代用的图纸  华硕这个板子是 127K 的20 K    算下来2.7V左右       换上芯片通电 电流成成成往上飙啊

网友:
两个分压电阻比例不变中间电压就不变 没必要非得拿计算器算的这么准

网友:
给分享经验的加分,谢谢楼主,写的很清楚。。。。。。

网友:
ACDET为适配器插入检测,那些电阻是常用的我也想备点

网友:
随便算下,找两个差不多的也是可以的。

网友:
人工调制AC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