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 vga小板芯片型号

楼主(2018-06-05):
b460  vga无法外接显示屏 可以识别但是没有图像

电压实测1.99v(本来应该是5v)

但是没有小板芯片型号 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A:
买个小板带线才几块钱

网友B:
直接飞5V线过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小板带线才几块钱

我擅长给自己挖坑。我就想弄清楚那个芯片作用,能做什么,别的主板直接一个芯片就到底了,他为什么要那么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飞5V线过去看看

我把芯片拆了,5v就正常了。因为有稳压管在,我觉得5v是没有问题的,应该是芯片损坏导致电压拉低了。淘宝买了小板,等回来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