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台联想310s-15不过内存

楼主(2018-06-05):
前几天店里来了个妹子,抱着台联想310s过来说不能开机了,看着这机子比较新,看了下电流,除去充电电流大概在0.3A左右,要么有电压没出来要么可能内存没过,直接报主板问题,客户不信,就当面拆机给他看,果然,一拆开,乖乖,内存供电那块烧糊了,而且内存貌似也出了问题,打下阻值,内存果然短了,给客户报价修板,让客户自己买内存去。

清理下,上管挂了,1.2V内存供电也烧了,丝印是4B=,手头没料,就等了几天,到货了换上,还是没出供电,用示波器打下上下管的波形

波形没问题,测得上管无供电,测得原来烧断线,直接从背面飞根铜线到电容

最后电流刷刷上到0.5 --0.6,亮机,此机修复

网友:
烧得还挺严重的,,,,也有修到过内存供电,,和内存同时坏的

网友:
还没碰到过,

网友:
也遇到过这种的情况,不过内存槽子都烧了

网友A:
内存供电还是双电感的啊

网友:
幸亏客户当面要你拆开了,要不就有得沟通了

网友B:
还好没有其他问题 修了很多新机器  没有图纸  无从下手

网友:
烧得还挺严重的,,,,也有修到过内存供电,,和内存同时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供电还是双电感的啊

板子比较紧凑,两个电感的是CPU供电,小电感才是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好没有其他问题 修了很多新机器  没有图纸  无从下手

的确,现在看到新的机子就怕,没图纸没点位

网友:
烧的真严重。

网友:
烧的还很严重主板和内存一起烧掉了,有时候就当面验机让客户看见,好报价。

网友:
不错,学习了,非常好,思路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