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苹果7P不开机加电漏电450ma案例

楼主(2018-06-05):
          接到客户一台苹果7P的机子,客户描述充了一晚上电,第二天就不开机了,找他们县城的维修店,开始以为是电池问题,结果发现是主板问题就放弃了,客户最后找朋友联系到我,然后就把机子快递到西安让我维修;          接到机子后,拆开快递先看看机子外观有无摔伤痕迹,然后就开始搞,发现主板也无进水,测电池电压几乎为零,先把电池激活了,然后用电源给主板加电,发现加电漏电450ma左右,那就开始拆主板开修吧;

      加电漏电基本都是PP_BATT_VCC      PP_VDD_MAIN 主供电有某一路短路造成的,先测电池座对地阻值发现440左右,证明PP_BATT_VCC这一路没有短路情况,那就继续查PP_VDD_MAIN看看它有没有短路,用加电烧机法查找,用松香熏主板发白,然后加电发现U2301瞬间变黑发烫,维修要追寻先简单后复杂的方法维修,别着急拆芯片,查查芯片的相关负载原件是否存在短路。

检查时发现U2301前端电路PP_VDD_MAIN不存在短路情况,PP_VDD_MAIN经过U2301变为PP_VDD_BOOST,检查后端电路PP_VDD_BOOST时,发现其电路中的滤波电容C1915被击穿接地,在维修过程中滤波电容可以直接拆掉不要,,直接拆掉C1915然后加电,短路故障修复,开机测试可以正常开机功能一切正常,到此维修结束,希望帮到大家!

网友:
老师傅了维修细心+仔细:tiaopi:

网友A:
这么简单的问题,恭喜楼主捡到漏了!

网友:
修手机还是有点难度的,元器件太小太密了。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经验,以后修机器用的上,收藏维修经验。

网友:
思路很好,并不是发热件就是有问题的坏件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   新手前来学习了

网友:
准备到基地学习手机 这样维修7P一台可以当笔记本好几台吧

网友:
电容应该是充电 充坏了的  电容短路最好修了,哈

网友:
为何没有实物图???

网友:
这个电压是电源IC的LDO输入电压肯定一插电就漏电呀  漏电一般在400毫安左右

网友:
维修说难不难,说容易也不容易,好的手工加上清晰的思路事半功倍。

网友:
这个修的确实溜·!一般人发现漏电原件后都直接换了 就好像6带的U2 哪还用那么仔细检查的

网友:
这种故障真的是幸运,我咋遇不到呢

网友(2018-07-07):
加油呀,好好修修过年买车买房子了

网友:
修手机都感觉好高级

网友:
下载下来看看 有一定的帮助 谢谢分享————,

网友:
修手机还是有点难度的,眼睛看着也累

网友:
U2301是个什么芯片 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
老师傅了维修细心+仔细:tiaopi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简单的问题,恭喜楼主捡到漏了!

不是问题简单,是楼主思路清晰,修起来就简单。很多人直接看到U2301发烫就选择更换芯片,有多少人会去测量负载有没短路呢。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经验,以后修机器用的上,收藏维修经验.......

网友(2019-06-19):
思路清晰 理论基础扎实 老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