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5L恒定0.13没跳变,SUSB#没电压,详细信号已列出,求指点

楼主(2018-06-05):
版号:X455LJ 3.1
故障:触发0.13不动,3/5V有,无二级3/V
过程:经测量示波器捉波,以下条件有:
  • 开关到EC有3.3跳变
  • EC_RST,EC_VCC有3V
  • 充电芯片ACOK到EC信号为0V正常,3/5VPG到EC正常有3V
  • EC已经发出RSMRST 3V,DPWROK正常3V,DSWODVREN(睡眠信号)3V正常
  • 刷过3次BIOS 无变化
PM_SUSB和PM_SUSC都为0V,EC发出的SUSB_EC,SUSC_EC也为0V。12VSUS为7.6V(正常)
看点位是SUSB_EC控制6脚芯片转换出12V,12V再开启二级3/5V,32K正常

求助:PCH发出SUSB还需要哪些条件,或是否思路出错?求指点。。。

CPU坏了

网友:
EC发出的PM_PWROK开机瞬间上3V又掉,BIOS一脚也为开机有1秒在3V,跳变一下,就降为0V

网友:
没有进水没有摔过,上电条件都查完,那么就只有一个可能,就是u坏了:lol

网友:
PCH的RTC电路查过了吗?这个电路最容易出问题了。

网友:
直接打一下U口的数据线对地值就能知道是不是U挂了

网友:
RTC 电路!返回挂起电路!!!!!!!!!!!!!!!!!!

网友:
楼主:这个信号也要查SUSWARN# / SUS_PWR_DN_ACK。acpresent

网友A:
修好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吗????????????

已经查过RTC了正常的。是CPU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查过RTC了正常的。是CPU坏了

兄弟 机器还在不?帮我测几个阻值!

网友:
想问下   华硕的点位怎么好多信号不是标准信号名称啊  你们有华硕的名称吗

网友:
学习一下  修好了没  感谢分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