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o手机维修]
解决步步高VIVO x20 X20P换盖板后感应不灵

楼主(2018-06-05):
很多压屏师傅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VIVO x20 x20P换盖板后出现距离传感器不可用,打电话靠近耳朵不黑屏,是因为换的非原装盖板传感器前面颜色太深,一种解决方案是把盖板传感器部分的涂层刮掉,这样会引起不美观,但是可以很快捷方便的解决问题,第二种方法是借助步步高售后平台 (猎人大师就带这个工具)。换好盖板后,首先在手机里输入指令 *#558#   品质验证测试  勾上调试端口

然后将手机通过数据线连接电脑,并且水平放置在空阔的地方,打开步步高刷机工具   AT指令工具 滚动到最下面 点击红外校准后面的点击发送AT指令  完成后再点击清除注册表,看到手机重启后即完成了所有操作

亲自测试两种方法均可行,当然如果盖板质量太差,不保证第二种方法能成功。

网友A:
不光是这款手机,其它手机更好盖板质量不好时,也会出现类似情况。

网友:
这个 猎人 工具在哪买的亲    价格如何

网友:
带狗750 帐户版399.官方价,不知道是否可以还价:D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光是这款手机,其它手机更好盖板质量不好时,也会出现类似情况。

x20出现的机率特别高,其它型号极少出现

网友:
还没有换过这款手机的屏,不过先学习遇到同样的问题能有解决办法,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能有解决办法没有换过这款手机的屏

网友:
改全网,修改串号也是用这个吧?

网友:
不光是这款手机,其它手机更好盖板质量不好时,也会出现类似情况。比如小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