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很新的机子THINK E575

楼主(2018-06-05):
触发能亮机,但是马上掉电,不插内存也掉电,测量各大电阻无短路,各个小芯片也无短路,VIN更没有问题。亮机的时候全部电压都出了,刷个原厂BIOS和某宝买的,排除BIOS问题,无语了,这破机子没图没点位.......有没有哥们给个图纸或者传授个经验啊,本人修机子没有示波器,开局一台机子,全靠万用表

网友A:
温控芯片考虑一下 EC 都有可能

网友B:
                          不会是开关面板的问题吧

网友:
你的是AMD还是INTEER?我记得这个是AMD的芯片组的。看一下温控

网友:
是不是主板电池没电了,AMD的CPU存在这样的情况的

网友C:
楼主,你的这个机器的这个问题应该是温控方面的问题,你找和这个机器接近的图纸参考着看看吧!

网友:
这个你打开图纸看看。测试下电感。有的时候掉电有先掉电压的。没有示波器。不好测试

网友D:
可能是电容滤波不良造成芯片保护了,没有波波,先把大电容都换掉!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是温控方面的,遇到过...........

网友:
给你点建议,掉电一般有过流,欠压、保护等引起的问题,请一步一步他细查…………

网友:
没有示波器。电容你是查不到的。330以上的大电容全换掉吧,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温控芯片考虑一下 EC 都有可能

没有温控芯片,都是EC在控制,我怀疑是不是EC程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是开关面板的问题吧

不是,开关板拿掉了还是一样的掉,搞得晕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的这个机器的这个问题应该是温控方面的问题,你找和这个机器接近的图纸参考着看看吧!

有图纸的,我看了一下没找到温控芯片啊,风扇那边的电路基本都是EC在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电容滤波不良造成芯片保护了,没有波波,先把大电容都换掉!

330的都换了,还有空的330的位置我都补上了,和原来一样,我怀疑是温控问题但是没有找到温控芯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没有温控芯片,都是EC在控制,我怀疑是不是EC程序的问题

EC是不是8586  有可能的 这板子EC容易出问题 我修的这类型的 记得有温控的 你这个没有 什么芯片组的 几代的

网友:
全靠万用表的 都是高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是不是8586  有可能的 这板子EC容易出问题 我修的这类型的 记得有温控的 你这个没有 什么芯片组的 几代 ...

AMD的芯片组啊,我看到一个10脚的好像是温控芯片

网友F:
上次有一个E475也是用电源都是可以开机的只有一接电池就开机掉电,电池换过也是一样不好弄哟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上次有一个E475也是用电源都是可以开机的只有一接电池就开机掉电,电池换过也是一样不好弄哟

兄弟你的修好了没有,什么问题,解决了吗,传授点经验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