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50-70 通病维修

楼主(2018-06-05):
z50-70 通病 PU701 +1.05VS 芯片 SY8868 容易烧坏,手上没有现成芯片换,考虑用 SY8032 代换。SY8032 料板上特别多。

两者脚位不一致,但是外围电路一个模样,完全可以替换,脚位 可以飞线解决。

上电 +1.05VS 完美输出。

网友:
遇到过一次 CPU也烧掉 了

网友:
不错,也是我长用的办法,就地取材,省得来回定芯片,给你赞一个兄弟!

lz0913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不错,也是我长用的办法,就地取材,省得来回定芯片,给你赞一个兄弟!   4333

网友:
楼主,你好牛逼啊!飞那么多的线,这样的机器稳定吗?

网友:
搞维修的只要能修好而且修稳定就行 能省点运费钱也不错 有时客户催的急时间紧迫 定芯片也要一二天  就地取材才是正道

网友:
楼主也是人才啊。哈哈。我看得控制角位好像不大一样啊。牛,这都改成了。

网友:
原来这两个芯片可以代换的,多谢提醒了!

网友:
会改装的都是高手

网友:
多备用一些料板,还是用用的,找个差不多的改也不错

网友A:
我用的  都是 毛丝线飞  不好吗  我看你们 都用这个线

网友:
遇到过。但是没有搞好。现在在遇到就好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  都是 毛丝线飞  不好吗  我看你们 都用这个线

供电用粗点的线,信号线用那种 0.1mm 的飞线

网友:
羡慕大神的各种操作,学习学习一下

网友:
观察观察先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用信息。
Z50-70常見疾病維護

网友:
能修好不容易啊,感谢分享

网友:
这种芯片发热不大,只要能修好稳定就行,发芯片运费都要23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