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LA-D871P 的EC芯片MEC1404 NU疑问

楼主(2018-06-05):
MEC1404 NU这个芯片淘宝上全新带程序的15,剪板的35,搞得我很糊涂,都说可以用,该买哪一个呢?求大神解答
芯片

网友:
买剪板的没错。

网友:
当然买剪板的啊!比较靠谱点,说全新的其实里面是没有程序的啊!

网友:
谢了,那就买剪板的了

网友:
这个没有程序的啊,我之前换过的

网友:
到底有没有程序啊,我现在io发烫发现3v短路了

网友:
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芯片不确认就卖剪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