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81M-P33 bios,原机板保存下来好的

楼主(2018-06-05):
V星H81M-P33 bios,原机板保存下来好的

网友:
是风扇转不停

网友:
能不能发发那种有EN 有SVID还不出CPU供电的

网友:
V星的BIOS 好像官方很好下载啊 去下一个就行了

网友:
V星的BIOS官网很好下的,不用在这里买来用分换吧。。。。。。。。。

网友:
台板的BIOS,很多可以在官网上直接下载的吧。

网友:
正需要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V星的BIOS 好像官方很好下载啊

网友:
msi主板BIOS官网很多的其实,除了一些特殊的主板没有一般都可以找到

网友:
有需要来下

网友:
用的着在下

网友:
用时在来下

网友(2018-07-09):
这么直接,感谢分享,一直以为是桥坏啦

网友:
谢谢  整好需要

网友:
维修不是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