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经验之ASUS X202E不出集显供电

楼主(2018-06-06):
ASUS X202E REV 2.0问题:不出集显供电
这台机子是同事换显示排线导致的不开机,触发上电到0.6左右不显示

以前修过这个型号不出集显供电都是BIOS问题,第一时间刷过,问题依旧
看来是主板问题,下载点位图细查,发现平台复位PLTRST只有1.8v左右

正常应该是3.3v,通过断开SL2423发现PLTRST变成成正常的3.3V,看来是后级拉低了
通过排查发现是网卡芯片导致的,没有配件直接拆掉

上电正常触发外接有显示,但是内屏不显
观察主板发现屏幕供电开启的Q4602有修过的痕迹,测电流3vLCD只有1.3v、3vLCD-en只有3.3v  3vs 3.3v

看来是屏幕供电不正常,通过点位图发现这是个N沟道MOS管,料板上拆了一个换上后内屏显示了
但是搭好后发现显示不正常

测3vLCD只有2.6v  3vlcd-en 13.3v 3vs 3.3v
以为是屏幕不正常,换屏测试一样
抱着试一下的态度,从ASUS主板显示屏排线插槽位置重新拆了一个MOS管
上电测试显示正常了

看来MOS管这些也不是随便代换的啊

网友A:
那是你拆的mos管有问题吧  你这个板也算是多灾多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你拆的mos管有问题吧  你这个板也算是多灾多难了

可能功率问题,也可能运气差 正好碰上有问题的

网友:
网卡坏引起的信号拉低,导致复位不正常

网友:
搞屏线还能出这么多问题           也是倒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