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光1911复印机求助!!!!

楼主(2018-06-06):
拆了看了一下,装上就用不了了,提示按照右盖上的说明取出!不知道哪里的问题,求助各位大神!!里面看了没有卡纸啊!

网友A:
机器卡纸了!把卡的纸拿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机器卡纸了!把卡的纸拿出来就可以了!

没有卡纸啊!原来是复印有点问题我拆下来看了一下。再装上就这样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卡纸啊!原来是复印有点问题我拆下来看了一下。再装上就这样了

你没装好或者没装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没装好或者没装对吧..............

检查了几遍没发现哪里有问题啊。

网友D:
把上纸盒拿掉试试   我上次碰到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上纸盒拿掉试试   我上次碰到一次

只有一个纸盒呢,哪里还有纸盒

网友E:
没搞过这款机子,抱歉帮不了你。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搞过这款机子,抱歉帮不了你。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网友:
看一纸路,估计感应器没归位,拔到位就行

网友:
就是有个传感器没复位现在复印很淡很淡,准备加载体

网友:
就是传感器没复位。现在准备加载体了。

网友:
换个师夫修吧。这个人只能越修越坏。

网友:
把纸盒拿掉,手机照下里边有没有卡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