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荣耀V8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8-06-06):
对于安卓手机维修经验很少,毕竟才做维修2年,主修的是苹果手机和平板!所以对于苹果手机和平板的维修思路挺清晰的!可是对于安卓来说就很懵懂了。
这次手机是同行送来的,送来之后开机没反应,充电有电流!但是充电时黑屏的状态。开始拆机,拆机后加电试了一下10MA循环!指针的电流表根本看不到动静,还是用数字的电流表看的出来的!
然后插上充电量了一下电池座电压,有4.2V的电压进来,有电压,有电流所以基本排除了充电线路。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时钟坏掉了,由于没有原料板,在mate8上面拆了一个装上试机,电流一样!又只好把原时钟给它装回去了!原时钟能测到0.9V的打压,所以也只是抱着试试的心态换下!到这里已经没有了维修思路,10MA 只能考虑CPU,电源,时钟!CPU是没有启动的,时钟有电压应该也没事,最后考虑到电源,加焊了一下电源试机,还是10MA!最后没了思路只能先放着那了!
到了第二天,突然想到有大神说过苹果6s的电源有断电保护功能,就是电源发出的负载线路中有短路的,电源就自动保护不启动,其实这种故障在苹果6S上面我没遇到过,然后就是这个会不会也是负载短路造成的电源开机就自动保护了能,随后就打了一下电源周围的电容,还真发现有短路的!
发现后又去看了一下原理图是一条1.8V的供电!
果断的撬了!
扣上电池插上充电器,屏幕显示充电标了!到这开机已经没有问题了!最后附上开机图!

安卓不充电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21872-1.html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故障,不错,学习了,现在回复还要审核了吗

网友:
手机的保护电路和笔记本做得真不一样诶,是时候学下修手机了我

网友:
看到这样的故障,不错,手机的保护电路

网友:
学到了,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故障  、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我前几天也遇到过一个相似的问题,OPPO R9重摔后不开机,外接电源开机十几毫安,更换时钟后还是一样,最后一量CPU供电问题短路了,仔细一看,CPU都摔裂了,然后顾客就不修了

网友:
我遇到过mtk的电源ic短路保护电流18ma

网友A:
我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撬掉电容还是短路。

网友:
第一次听说负载短路电源保护,谢谢楼主经验分享

网友:
不同的机器 维修思路到位啊 向楼主学习

网友:
安卓和苹果设计总体方向差不多。具体也有设计不同的地方

网友:
楼主电路图哪里弄的,能不能给我说下

网友:
飞鹰和ZXW,加密狗型的,有年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撬掉电容还是短路。

你要知道你撬的电容是不是供电上的,这条线路还有多少电容,每个都有可能短路,运气好,撬一个就好了,多了就用烧鸡大法

网友:
学到了,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故障  、这个可以有哦 谢谢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学习了!!!。  看来是修安卓还是比苹果难点。

网友:
不错,很好,下次碰到,我也按照这思路来

网友:
看来如果把苹果手机精通之后,很多手机思路都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撬掉电容还是短路。

善用万用表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老铁双击牛牛牛

网友B:
点位图发清晰么 能发出来了!下载的点位图 不能放大……没用

网友C:
拆下电容后换上新电容了吗?一般电容在电路中还是有一定作用的,毕竟人家放了肯定是考虑到了稳定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点位图发清晰么 能发出来了!下载的点位图 不能放大……没用

并不是每款手机的图纸都做的很好,这个图纸是位号图还不能搜索,凭经验去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下电容后换上新电容了吗?一般电容在电路中还是有一定作用的,毕竟人家放了肯定是考虑到了稳定性

电容是稳定主板线路的,去一个 没有太大影响

网友:
手机也会有这种问题,楼主不错,思维值得学习.

网友D(2018-07-09):
整片我看上了楼主的电路图,给个出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整片我看上了楼主的电路图,给个出处嘛,

飞鹰电子图

网友:
这样的案例还是维修经验丰富的才能搞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