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Intel 无线网卡引起的蓝屏故障 stop:0x000000d1

楼主(2018-06-06):
    机器是联想M41-80  不定时蓝屏,代码:0x000000d1
  重装系统也不能解决
最后更新intel   wireless-ac 3165 驱动  解决
下次同行看到,可以试一下,少走弯路:)

网友:
英文 提示就是网络多嘛..一看也容易看得出来..修好就行..

网友:
是直接到官网下载驱动,还是用驱动精灵直接更新啊,楼主

网友:
谢谢分享           我一般是用鲁大师 来打驱动的

网友:
这种问题还真是不太好找呢!厉害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正在搜集蓝屏代码   收藏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结果,这样的故障确实不好找,,,,,

网友:
嗯,我忽然想起来,现在翻译工具很方便,外语语言障碍也能轻易看懂提示符了

网友:
一般看英文提示看的大概意思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