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 E575图纸奉上 NM-A871 1.0

楼主(2018-06-06):
还有高清大图奉上,帮助你们进水的,谁帮我找找图纸中的温控芯片是哪个,我怎么看都是EC在控制啊(很重要,谁帮我看看图纸中的温控芯片是哪个记得回复我,我这台机子上电能亮机,但是秒掉电)

网友A:
我刚看到一个UM1   是空的 是不是取走了..

网友B:
显卡下面那个八角的是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刚看到一个UM1   是空的 是不是取走了..

读卡器芯片,是我故意取的,以前修过机子读卡器芯片容易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显卡下面那个八角的是什么型号

图片发给你了,就是这个芯片,不知道是什么芯片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图片发给你了,就是这个芯片,不知道是什么芯片啊

你不知道这是什么芯片 上面那么大个therm你不知道啥意思么

网友:
有图纸就好找阿,搜索thermal sensor温度传感器的意思,不要把英文全写上去,写几个字母就可以开始搜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不知道这是什么芯片 上面那么大个therm你不知道啥意思么

这个芯片是要取了还是怎么整,求经验啊大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芯片是要取了还是怎么整,求经验啊大哥

先拆了试试

网友:
楼主不会是来学笔记本维修的吧!

网友:
拆了也不行啊,还是照样掉啊,还会是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
还是这个思路啊 如果有的话 先换温控 如果不行 换EC  EC好像带程序的 估计你也刷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