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8 开机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8-06-06):
这种问题碰到过一个,一般两个问题,大家来统计一下bios和显卡哪个问题居多,现在又是什么。我的是不定时掉电,bios不掉电,刷bios好的、
刷BIOS

网友:
温控电路也会引起吧,兄弟,不单纯的是bios和显卡

网友:
我遇到的是显卡问题多,刚改了一台集显,换了多个不同容量的电阻了,还在屏闪,正在郁闷呢

网友:
遇到很多。都是显卡引起 BIOS引起还没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