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455lj 不认硬盘

楼主(2018-06-06):
机器一开始是换键盘的  换完以后进系统测试都OK正常!同行拿回家 客户来拿发现  找不到硬盘!第二天来拆机测试  硬盘可以用移动硬盘盒识别并使用!测量硬盘条件 发现一根数据线无穷大  跑线最后发现 是CPU损坏了(U和桥一体焊接在班子上的,CPU下的测量点 正好在最外侧)。但是光驱能识别,遂给光驱断掉 飞4根线到硬盘这边,当时测量阻值都在正常  通电在BIOS下还是未能识别硬盘  拆机再测量发现同一根线阻值又无穷大了!

到底是什么情况导致的 难道是硬盘烧的?

网友:
路过,学习中,呵呵,十分感谢楼主的帖子

风泪眼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我把光驱换回去  测量阻值确实无穷大  但是能识别光驱的!有没有哪个兄弟在修这个机器 帮我测量下  硬盘位置的4根线 是不是都有阻值?

网友:
前两天修到一个宏基不认硬盘的,没有办法板上CPU桥。哪个四个线阻值是正常的。又不敢上BGA,怕不亮。

网友:
一体的就只能换板吧

网友:
一体的CPU就是烦排除风险还是叫客人换板划算

网友A:
硬盘接口通过耦合电容到了J6401,不知道那是什么东东,又追不到去了哪里。你看看板上J6401是个什么件,也许把它换了就好了。光驱是通过耦合电容进到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接口通过耦合电容到了J6401,不知道那是什么东东,又追不到去了哪里。你看看板上J6401是个什么件,也许 ...

这个J6401 是不在板子上的 那个位置是散热器的位置!实物那边是开孔的!从J5001 风扇散热往上 都是空的 是被切开的散热器的位置。确切的说 那个就是硬盘小板接大板的接口!还有事USB小板的位置~!

网友:
那你可以直接把硬盘给他装在光驱位置 客户能接受就可了 不然就换CPU

网友:
换个硬盘呗,说不定CPU死了,这样的一体U贼爱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