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10 改硬盘模式重启不亮

楼主(2018-06-06):
本机9641P 主板,送来为不亮机看电流一路小跑屏没亮, 先易后难刷BIOS完美亮机 ,小激动:lol 进BIOS设置下硬盘模式重启黑屏 此时为内屏不显 外接可以 。重刷一个BIOS 又能亮机 期间是刷了无数个BIOS,都是一样的情况进BIOS设置下硬盘模式重启黑屏,果断上BGA去掉独显。然而去掉独显 然并卵!!!! (心中一万个草泥马奔腾而过)!!  换了个新桥 和EC 也没有用 ,没有了方向 CPU没有试过手头没有 四代的。求助一下各位兄弟 哪里还没有想到呢

网友A:
刷回能亮的bios,bios设为集显用吧。问题还是在独显

网友B:
RTC电路有没有问题 有修到过BIOS引起的  显卡引起的 南桥引起的 但是你好像都排除了

网友:
我也遇到相似的问题,我的是BIOS关掉EFI启动不显示,断电重启也不行。必须重新刷BIOS,才会显示。把EFI关掉又是一样。到现在都没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回能亮的bios,bios设为集显用吧。问题还是在独显

独显芯片去摘掉了  应该排除独显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RTC电路有没有问题 有修到过BIOS引起的  显卡引起的 南桥引起的 但是你好像都排除了

RTC电路没有认真检查 RTC跟这样的故障是什么关联呢

网友:
不改硬盘模式重装系统可以正常用吗?

网友C:
UEFI WIN8 WIN10 GPT分区也不能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RTC电路没有认真检查 RTC跟这样的故障是什么关联呢

你改模式无非就是本身要用UEFI么 你想改成普通模式 建议你用UEFI试试能不能进系统 然后你就差不多知道为什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UEFI WIN8 WIN10 GPT分区也不能启动

不改模式 用UEFI也进不去?不应该啊 我看你也换过南桥了啊

网友:
不改模式正常吗,楼主问题解决没啊,我也遇见一台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是海尔的超极本,不亮,刷了bios亮了,但是不能进系统,设置了硬盘模式按了保存黑屏之后就不亮了,又刷又亮。最后没有修好让换的主板。

网友:
你改干嘛,用什么模式不一样嘛

网友:
不改能正常使用就不改还不行吗,要么就是问题还没描述清楚。

网友:
那如果不改硬盘模式直接装系统呢,有没有这样想过

网友:
把BIOS的7脚CS  合8脚VCC  3.3相连试试

网友:
找个CPU试试

网友:
头疼的问题 呀

网友:
这问题不好确定啊,系统没问题,改不改都一样,一刷BIOS就好,还是建议给客户换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