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85-DV3 开机显示一分钟掉电的故障

楼主(2018-06-06):
今天接了个主机,主板技嘉GA-B85-DV3 开机显示一分钟掉电,然后就自己重启,转一下马上就灭。关机,过个5分钟后,又可以开起来了。进去BIOS,看了下,电源管理这块,发现12v电呀偏高,而且在持续变高,开始是13.68v慢慢变成14v,当到了14.2v 的时候就果断的关机,就这样试了了四五次,已经可以判断是12v 电源变高,导致主板保护,关机掉电了。12v的电源检测脚是ioit8620e 的12脚,这个脚的正常电源是2v ,测试发现电源变成了2.4 v,偏高了一点。果断把OR39 OR41 拆了,这两个是15k 和75k 的电阻,不好找,拆了后,直接把126 脚和125脚,短接在一起,这两脚电压都是2v,懒得去找电阻了,弄完后,进bIOS看,12v终于正常了,测试半个小时没问题

网友:
各位大佬有分的给加点分,有分才有发帖的动力,谢谢

网友A:
果然不错,检测脚126脚应该是1.5V,检测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网友B:
这个是检测电路吧,检测电压不正常就关机,和华硕的USB15秒断电一样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果然不错,检测脚126脚应该是1.5V,检测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是2v,我量了是2v,所以才直接连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检测电路吧,检测电压不正常就关机,和华硕的USB15秒断电一样吧

不一样,我这个不是说每次都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2v,我量了是2v,所以才直接连起来了

感谢楼主的回答,谢谢。。。。。。。。。。

网友:
没毛病,技嘉华硕的板子IO检测很容易出现问题

网友:
n这个案例延伸了 好几代机器,

网友:
技嘉华硕的板子IO检测很容易出现问题。。。。

网友:
那两个电阻加焊就行了 我懒得去找 反正目前还没见到返修的

网友:
有图纸好修,更重要的要有过硬的技术,两者缺一不可,楼主你就做到了

网友:
这个算不算是技嘉掉电的通病

网友:
那一路不正常   直接吧 电阻 全部去掉反正有一路是正常的     直接短接  IO引脚   128  127  126  秒

网友:
华硕就见多了,技嘉就少见,技嘉bios坏多

网友:
很经典的问题  算是技嘉掉电的通病了吧

网友:
很好的经验

网友:
这个经验太重要了,学习了,这种问题上次遇到都没修好,收藏了。

网友:
这样改了之后,前面说的12伏电压在持续变高的问题有没有解决呢?

网友:
没看懂,要多看几次才能明白,多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