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显示器

楼主(2018-06-06):
各位大神前辈们,450V68uf的电容可以替换450V100uf的电容吗?

网友:
后者可以换前者
.                   .

网友:
大容量和耐压代小大容量和耐压,正常没毛病

网友:
小的换大的是行不通的,只能大换小

网友:
前者可以换后者后者不可以换前者要大于被换者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