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0小白费力维修

楼主(2018-06-06):
前两天拿来一个本子  刚接手一看  联想thinkpad的本子  有点慌  这种本子比较皮实  不太容易坏  插上可调电源  待机0.05  没问题啊 然后摁下开关  立马电流2.A掉电  马上拔掉电源  然后准备拆机   个人经验来看  肯定是有地方短路  导致不正常   拆机后  再次上电  还是大电流  排除外部问题
   然后开始我的三板斧
刷bios
刷了个bios  发现这是双bios的  连续刷了几个都不行  就去网上买  买了还是不行  就排除这里
接下来第二招  打阻值
各电感阻值正常  没有任何问题   然后开机瞬间  摸了摸桥  摸了摸cpu  因为怕这些东西坏   其实还是我菜  回过神一想  桥如果有问题 电感阻值怎么会正常  然后摸cpu的瞬间  手当时收回  太烫拉!!  怀疑cpu部分问题  因为大电流瞬间进去cpu导致cpu过热  然后掉电  开始查cpu  查1.05  和  cpu核心供电  上电瞬间  1.05有  cpu核心供电0.7也都说的过去啊  接着 测了各个地方  因为是集显  单桥   内存供电  还有3  5  pcu都出来了  就开始继续怀疑  是不是偶然间cpu烧了  然后找个别的cpu   试了试  不会大电流了  只是开机到0.1就掉  我就误打误撞的  开始查cpu的电管  自己做了个笔记  记下所有的阻值  电压  然后用着两个u换着试    结过没有看出问题  抱着试试的想法  加焊了下   结果不大电流了  然后开始查信号拉
先差slp s#各个信号  都正常  然后查 pwgd信号  广达的板子不都是查hwpg吗  结果有了  也就说明没问题  然后开始陷入蒙圈状态   第二天来了  继续看  想了想时钟会不会有问题  看了看没什么大问题  然后开始查板上的复位  有个1.5cpupg   我看都没看就略过了  因为hwpg出来了 让我感觉这些肯定没有问题 之后查那个1.5cpurst   结果  没找到
翻过身去找1.5cpupg  居然也没有  接着一路追查  看到了罪魁祸首  到这里  连接了  上电  ok

网友:
够详细,记笔记是好习惯,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加汉 电感 ??????????、

网友:
1.5v CPU-VDDQ 爆掉了

网友:
意思就是没有短路是吧,只是CPU的PG上拉坏了?

网友:
后面两个图,指的是CPU供电烧了?

网友:
说的             啥   那那那儿坏了

网友:
描述的不清楚。。。。。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