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mate8 无显示、无背光故障

楼主(2018-06-06):
华为mate8 无显示、无背光故障
板号:mate8 联通版 3G+32Gb
故障现象:开机不显示,有声音,有震动。客户说没摔过,但无故不显示。
分析、维修过程:观察屏幕外观无损伤,通过强光手电照射,没发现显示屏有破裂。但插卡能打电话,有声音,有震动。

拆机,在开机的瞬间测量显示输出座J1701的11,13,15脚,对地电压只有3.7V和2.8V和2.5V,三脚之间压差只有1.3V和1.2V.怀疑背光电路有问题。

电路图,三角之间的压差应该是最高50V以内。果断用维修电源接入28.8V,(因为我的维修电源最高30V,5A)分别接15+11,15+13.注意,15脚接红+,11和13脚接GND-

背光显示了。把11脚和15脚短接后,电流为128mA.

屏幕显示效果如下:这张没关灯,效果不明显。

这张是关了灯后的,明显的屏幕损坏。

试给客户看了后,客户爽快答应换屏,(没摔过,难道是握力太大?哈哈。)。更换屏幕后,显示一切正常。。

此贴应该是论坛里为数不多的实操教程,也给同行们一个参考。以免日后遇到这种情况,不能快速判断。。为大家节省时间。

网友:
发现现在很多的LED,因屏幕损坏,导致不能正常输出背光电压,而很容易怀疑背光电路坏。这个帖子能提高问题检测速度。申请加精。

网友:
感谢楼主的热心分享、把评论、点赞、加分、留给愿意分享的人、双击评论 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