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通病,把电路板烧了1块没法子焊接了,我发现此CPU供电3路去掉这1

楼主(2018-06-06):
联想B470通病,把电路板烧了一块没法子焊接了,我发现此CPU供电3路去掉这1 路可以吗?有没有这样做过的,我现在去掉能开机,发后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
联想B470通病,把电路板烧了一块没法子焊接了,我发现此CPU供电3路去掉这1 路可以吗?有没有这样做过的,我现在去掉能开机,以后会不会出问题?上面打错字了

网友:
应该可以!

网友:
没有图。要有图就可以分析分析可以不可以了。

网友:
不可以,容易返修,直接用普通场馆改电路

网友:
应该是不行,上次一个进不去系统。。

网友A:
现在进系统蓝屏,代码:0X0000007F,提示硬件有问题,我这没有这样的CPU没法测试CPU是不是好的,B470的通病是不是CPU都能烧坏?

网友:
应该是不行,估计会返修 应该是不行,估计会返修

网友:
蓝屏,代码:0X0000007F,是CPU坏了,主板、CPU都换了,客户要求的,买CPU的时候某宝卖家问我装什么板子,很肯定的告诉我B470通病烧CPU,是不能开机的,我说蓝屏还不相信,我这个确实能开机但蓝屏

网友:
去掉一路的话CPU负载比较大的时候可能会出问题吧 还有这个主板应该是只有两路是核心电压 还有一路是核显电压 所以其实你去掉一路的话只有一路核心电压

网友:
不行,会蓝屏,重启

网友:
不稳定就是可能有时会会引起重启

网友:
............................................. 一般这里短路  乌龟壳  是 肯定 坏  百分80 以上    CPU 也是坏的  祝你好运

网友:
可以,容易返修,直接用普通场馆改电路

网友:
我是来打酱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进系统蓝屏,代码:0X0000007F,提示硬件有问题,我这没有这样的CPU没法测试CPU是不是好的,B470的通病 ...

这个应该是CPU有问题吧,点亮不一定就是好的,也有可能烧掉的电路把CPU的某个模块烧坏了

网友:
今天碰到个0X0000007F ,只要进win7就蓝屏,用PE进XP内核的则正常,进win7内核的必蓝,最后换CPU 后正常

网友:
时间长了 容易烧吧 时间长了 容易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