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U31S通电无显,此为二修机

楼主(2018-06-06):
品牌:华硕U31S
板号:U31SD    版本:2.1
故障:通电无显,上电至0.85
店面:湖州市吴兴区织里北路169号(信达电脑)
同行:嘉兴市某电脑店
  此华硕为二修机,从嘉兴那边寄过来维修的,具同行自己说,拿过是不显示器,通电上电0.7-0.85左右不动,如果单看电流故障肯定是显卡或者是blos的问题,显卡他自己重置了,BLOS刷的也是原厂的我看了一下他的文件,应该是原厂的blos,不管了,开始维修
   拿出板板子,给各个电感打值,没有发现什么异常,除了没有集显供电其他其他基本上是没问题的,这时候自己有点怀疑是显卡本身坏了,我看了一下显卡好像他自己换的是一个全新的显卡,显卡他换了,问题本身肯定不可能是显卡了,找其他的原因吧。。。。。。上个WC回来继续工作,我最愚笨的办法就是每个电压都去检测一下,EC_RST#从这个电压开始查起,当我戳到+3VA_EC这个的时候发现敌情了,这个电压不对 +3VA_EC看这个电压就知道是3.3V怎么可能会是4.5V,那就追查这个来源吧!+3VA_EC过PJ3001变成+3VA,继续查,+3VA经过一个PJP8104变成+3VAO,+3VAO他和 来源于PU8101,不用说了肯定是这个地方问题了,查这个地方的电压,发现故障了 看图就能看出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了,按照我的套路肯定是先把这个PU8101给换了再说,万一是他的问题那不就简单了,显然是我自己想多了,换了之后还是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没有变化,那就不用说了肯定是反馈出现问题了,那就查反馈的两个电阻,看看是哪个出现问题了,大家看点位就知道这个电阻正常应该是多大的了 ,,,,,实测这个电阻只有11K多一点 不用说肯定是这里出现问题了,果断的换掉这个电阻啊!       跟换电阻后测试电压是否正常 电阻换好了,反馈恢复到了0.7多点,图上没有标清楚,我记得实测是0.79,,,,
亮机图。。。。。 历时1个小时完成在操作
给小弟多多的加分啊!华硕的机器不好修啊!   况且还是二修机器,好在同行没有瞎修,不然就不会这么简单了,,,,,码字不易啊

网友A:
维修不易呀 往往一个小配件坏了要花费好长的时间去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不易呀 往往一个小配件坏了要花费好长的时间去检查

加点分呗,,,,,,,,顺藤摸瓜还是方便

网友:
LZ厉害啊  这都被你搞定了 实在佩服

网友:
不错 不错 思路清晰。没有走弯路。佩服佩服。

网友B:
说实话,这种问题我不会去查那些出的电压正常不正常,看来以后我还是要查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这种问题我不会去查那些出的电压正常不正常,看来以后我还是要查查了。

这是我师父告诉我的,不能确定的时候   就叫我用最笨的办法就是一个一个的测  看看那个不正常

网友:
不错 思路清晰。没有走弯路,学习了

网友:
;P华硕的也不见得什么吧

网友:
维修哪一点都好就是问题难找,小小一个元件就有可能折腾半天

网友:
思路好,一步到位学习了

网友:
技术厉害,理论可以   华硕的主板我看到都头疼

网友:
这个待机3v变5v是会不跑码的额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用信息。
華碩U31S沒電,這是第二台修復機功率高達0.85

网友:
能修好不容易啊,感谢分享

网友C:
最烦有些二把刀 啥也不量 直接开干 看见风扇转了 就要刷bios  干显卡 无铅的显卡加焊有意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烦有些二把刀 啥也不量 直接开干 看见风扇转了 就要刷bios  干显卡 无铅的显卡加焊有意思吗

不是人人的都是回去测试电压的      市面上大部分都是显卡 blos坏的最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