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BQ24780S需要插电池才过保护隔离

楼主(2018-06-06):
如题宏碁笔记本版号ZRW,单插适配器不出24V 插上电池直接充电 一切正常,先插电池多了3VPCU供电,是电路设计还是板有问题?

网友:
在华硕,联想板上不用插电池都正常,

网友:
15ISK        NM-A711也是必须插上电池才过隔离电路

网友:
楼主 这个机器最后是什么问题呀,我这个插适配器不过隔离保护,电池是坏的。换电池能好不

网友:
联想不是有款机器要装电池才能触发的吗???就是那个。。。。额型号想不起来了,论坛上面应该有

网友:
现在电路设计的 你都意想不到的跟苹果似的 不插电池不好使

网友:
没遇到这么新的电脑 新的电路设计

网友(2018-07-15):
是的 再联想NM-A711上面是必须要接电池的才能有26V升压,之前短路修好之后发现怎么都过不了第一个隔离管,第二个隔离管拆掉就G级就出来电压了,后级直接接20V待机都出来正常了。结果一接电池什么都正常了

网友(2025-06-05):
没遇到过这么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