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10p 不触发

楼主(2018-06-06):
主板到手时,公共点无电压,测待机芯片BQ24737 VCC 20V ACDET2.4v 16脚有6v输出,看来待机芯片基本是正常的。

根据图纸得知,产生公共点必须要有PACIN,

pacin是待机芯片16脚产生的

测得pacin3.3.PACIN控制pq305 使3脚接地从而让19v分压使得MOS管G极电压变低从而导通产生公共点。
实测pq305  5脚有3.3V 3脚0V ,但MOS管G极仍然为19v
测得MOS管G极与S极阻值为0,拆下第二个隔离管发现该管S,G极击穿,D,S极阻值正常。更换后此机修复。

网友A:
就是不过保护隔离么,现在机子我一般直接测试一下隔离管有没有短路

网友:
能修好不容易啊,感谢分享

网友:
                                                            保护隔离引起供电没有完全导通。。

网友:
是不过保护隔离么,现在机子我一般直接测试一下隔离管有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不过保护隔离么,现在机子我一般直接测试一下隔离管有没有短路

我也测了,然鹅这个管D极对S极阻值是有400 多的,击穿的是S极和G极这个我就没测了

网友:
                                  这机器  BIOS 刷的多  其它故障不怎么修到

网友:
我的本本0.8A点不亮,不知道怎么修,刷个BIOS看看先

网友:
我的本本0.8A点不亮,不知道怎么修,刷个BIOS看看先2342534365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