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win8 rt系统怎么重新装

楼主(2018-06-06):
surface win8 rt系统怎么重新装 谁知道 下不到完整的

网友:
微软官网有提供系统恢复镜像,或直接百度一下surface rt恢复镜像,很容易找到

其中一个方法https://support.microsoft.com/zh-cn/help/4037675/surface-surface-rt-startup-error-0xc000000d

网友:
原机系统可以重置,不用重装系统。强制关机3次,再开机会进系统恢复台,然后......你自己去摸索。

网友:
用u盘可以直接装win10,安装方法跟电脑安装步骤一样的!

网友:
https://support.microsoft.com/zh ... -usb-recovery-dr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