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针高分屏管脚定义

楼主(2018-06-06):
华硕笔记本,液晶屏是M133NWF2外接正常,接屏暗屏,带换了块高分屏也暗,屏线找不到,笔记本华硕T300L平板二合一少见,有没有同修知道管脚定义的,或者高手指点一下,在论坛找了个PDF,但是好像是普分的,22 23 脚位拉了个3.3V涛声依旧,闹不明白哪脚开启,哪脚亮度调节,19供电是有的,感觉亮度和开启都没上来电压,求指教,万分感激,主板拆开看了,也无从下手,  有图像文字,就是暗屏,用灯照隐约可见

网友A:
22灯光开启,23亮度调节。如果你的19v供电正常,22和23连一起加3.3v可以点亮。你的19v是在主板上量的还是屏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灯光开启,23亮度调节。如果你的19v供电正常,22和23连一起加3.3v可以点亮。你的19v是在主板上量的还是屏 ...

谢谢指点。我飞线22   23脚3.3V后,接个别的代用的一样口的屏尺寸不一样罢了,可以点亮了,但是接客户的屏还是暗,
网上从不同地方定了和原平一样的型号的屏都是暗,但是代用自己的小口30针的就可以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