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p开机dfu求思路

楼主(2018-06-06):
6p之前是无wifi换wifi后不开机,联机直接dfu但是认不到 型号空白的,观察不出问题,wifi取了一个样,没有思路,

网友A:
刷机试试没有     换个带数据的硬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机试试没有     换个带数据的硬盘呢

这个样子刷不了机,原来是开机的,我觉得不是硬盘问题,

网友B:
什么电流 夹电看下一  因该还是wifi问题

网友C:
之前我也遇到过一台相同故障的,有一个识别主板的电阻坏掉了,你试试搜一下“board id”或者“id”之类的识别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电流 夹电看下一  因该还是wifi问题

Wifi都没装了,不可能是wifi,wifi的底值也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我也遇到过一台相同故障的,有一个识别主板的电阻坏掉了,你试试搜一下“board id”或者“id”之类的识 ...

谢谢,我也听说有识别电阻,就是不知道怎么找,感谢

网友:
wifi没装好会影响硬盘读取

网友:
换WiFi需要解绑的 你解绑 了吗?

网友:
DFU 不好修  看到这种情况我就怕

网友:
是不是1.8供电短路一类的。。。。。。。。。。。。。

网友:
还是要看看电流。。。。。。。。。。。。。。。。。

网友:
看看开机电流,是不是3v供电有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