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电流0.8A不显不跑码(是显卡问题)

楼主(2018-06-06):
SL410K电流0.8A,测供电正常。代换CPU和内存无果。本站有说BIOS问题的。刷N个BIOS无果。想着这款机显卡是通病。还是打胶的显卡.果断拆除显卡。拆除后通电测试电流正常会跑动了。植好拆下来的显卡装回,开机正常显示。(问题是显卡虚焊会造成不跑码)。打胶的显卡多数加焊会“爆珠”,要拆出来植。

网友:
加焊就看运气了啊

网友A:
从来不摘下来重置,都是加焊下就好的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来不摘下来重置,都是加焊下就好的哈哈哈

会爆珠啊,有什么好方法可以直接加焊,请指教

网友:
还有四台收回来的,显卡加了也不行,只是一时亮机,还扔在那里,不换显卡要怎么样用BGA加热好点。换板又没有什么价值,有没有人提点方法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