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DELLu2414f显示器时开时不开一般是什么问题,有那位兄弟碰到过

楼主(2018-06-06):
DELLu2414f显示器时开时不开一般是什么问题,有那位兄弟碰到过

网友:
电源板或者驱动板都有可能你要一一排除

网友:
说的比较笼统。应该先要确认是电源部分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甚至可能是按键钮的问题,或者是显示屏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内存条问题                还是线没插好

网友:
这个是工业显示器   修到过背光问题的   不开机的时候测下条件 维修应该不是很难

网友(2018-09-18):
不开机的时候测下条件 维修应该不是很难

网友:
还是先简单排除下  电源板问题            还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不开的时候测测各个供电,还是或者有虚焊的

网友:
还是要测电压查问题,这样的症状,电源板,驱动板,按键板都有可能

网友:
3.3v的管子容易出问题,不行的时候直接量下他试试1

网友:
先确定是电源板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