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触发电源灯亮 电流上到0.02不在上电 必杀 必杀 必杀

楼主(2018-06-06):
开机触发开关灯亮 电流上到0.02不在上了  我之前也不发过一个这样的帖子  今天在发一个  故障表现的都是一模一样  一台X550CC和一台G470 都是开机触发灯亮电流上到0.02不在上   经检查EC这边都是正常的待机条件那些  也有正常的触发动作  但是南桥那边没有  查待机条件 发现竟然是RTC电路部分导致的故障 目前维修到的就是这三个信号导致电流上到0.02 330K电阻的那个不确定  因为没得点位 是通过测量得知的
一端电压3.1 一端电压2.0左右 这个肯定是不正常的 测试阻值是正常的哦  换上一样的电阻也没有用 估计换桥是解决的办法 但是又不想换  那就这样搞 找个10K的以下电阻干上去  电压也就差不多在3.0左右了  或者直接连通  经过测试发现连通和把电阻换小都是不影响正常使用的  不是电容的问题  应该是桥导致的这样  大家以后遇到这样的故障 就可以直接下手找这里   直接是必杀了  上一些图片给大家参考

网友A:
看你说的情况应该是桥那边有轻微漏电现象,你把限流电阻一坨锡干上----可能还会有后遗症吧。。。。

网友B:
楼主,你修的这个主板的板号是多少?找点位看看后面有没有电容啊?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用信息。
开机触发电源灯亮 电流上到0.02不在上电 必杀 必杀 必杀

网友:
华硕的电阻就是烦 RTC电路幸好有点位图

网友C:
RTC电路没电路图也不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说的情况应该是桥那边有轻微漏电现象,你把限流电阻一坨锡干上----可能还会有后遗症吧。。。。

应该是桥坏了  但是懒得换  拉过去电压正常就管他的了  测试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修的这个主板的板号是多少?找点位看看后面有没有电容啊?

不是华硕的点位都不好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RTC电路没电路图也不难找...................

有很多都是可以测量出来的哦

网友:
楼主还是比较牛的,思路清晰,受教了,谢谢

网友:
桥该换还是得换,这样能挺几天估计就得返修,这钱收不舒服的,迟早是要换的

网友:
以前有次遇到这种问题然后判断成了桥的问题被师傅一顿骂。。。。

网友D:
你这个明明是联想的主板 怎么上到华硕上面去的? 高手

网友:
这样能用得久不,感觉还是换个桥安全些。

网友:
楼主很认真详细!!思路清晰!!赞1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明明是联想的主板 怎么上到华硕上面去的? 高手

这是两台机器

网友E:
这个估计还得换桥啊,这样会不会治标不治本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估计还得换桥啊,这样会不会治标不治本

反正用了好久也没有问题

网友:
就怕是北桥问题导致 的不良呀

网友F:
楼主那个放螺丝的盘子哪里来的,很有个性啊

网友:
rtc电路不正常导致南桥不发出slp s3  s4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那个放螺丝的盘子哪里来的,很有个性啊

我也不清楚 公司里面的

网友:
为什么都不写维修的过程了。。。。。。

网友:
华硕的基本修不好,图纸什么的都没有啊............................

网友:
这样结约成本
可以算桥的价

网友:
必加分 下次碰到这问题省事了

网友:
我一般都是连线过去了, 把电容都拆了

网友:
通病啊  这是      这是个  好帖子

网友G:
我也有碰到故障差不多的一台ACER的本本,当时是焊锡直连。不过差不多过了快一年再次出现相同的问题,检测一下发现RTC电池没电了,换了个电池继续使用

网友:
把电阻阻值换小  ······

网友:
卧槽,楼主厉害啊,这种机器我一般都直接宣布死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有碰到故障差不多的一台ACER的本本,当时是焊锡直连。不过差不多过了快一年再次出现相同的问题,检测一 ...

这样的话 确实会耗电快

网友H:
不定哪天就不触发了  桥凉了   不换早晚得出问题 不稳定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不定哪天就不触发了  桥凉了   不换早晚得出问题 不稳定的

行不行 只有试一试才知道啊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连图都有找得方便

网友J:
我觉得这种故障发出来没有任何意义 很明显知道是南桥拉低了RTCRST  加电压能起什么作用呢 保修呢 最后南桥还是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觉得这种故障发出来没有任何意义 很明显知道是南桥拉低了RTCRST  加电压能起什么作用呢 保修呢 最后南桥 ...

怎么没意义  至少可以确定是南桥的那边的问题     用年吧都没问题   还想怎么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行不行 只有试一试才知道啊

等着吧  用户不插电池放几天CMOS电池就没电了   天天按F1吧...

网友:
学习了,没遇到这样的问题,记下了

网友:
谢谢老板分享 小弟收藏一下  些自己能用的上

网友:
没点位,找这些条件就头疼了

网友:
RTC电路故障,经典问题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用信息。 必杀 必杀 必杀

网友:
楼主,图纸给张呗!………………

网友:
还好是电容短路 。现在单桥的了 RTC 短路 基本遇到都是没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