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笔记本,电池可以正常开机,适配器不充电

楼主(2018-06-06):
宏碁笔记本:E5-571/E5531 series
故障现象:电池可以正常开机,用适配器,可调电源,无待机,接口肯定是好的,电源接口附件有19V
真的修不来,救救我

网友:
不是吧,经常在论坛看你在活动。不会这个问题修不好吧

网友:
你那是保护隔离都没过,真简单发过来我给你修 了

网友:
这怎么帮     虽然不难缺不是  一句两句能说清楚的    至少你要懂些 才可以

网友:
不充电有示波器来修呀 很简单的    我发的有关于充电维修流程 自己去看看

网友:
一把列子搞定的事情、、、、、、、、、、、、、、、、、、、、、、、、

网友:
哥们你这号 你自己都说了插适配器无待机 就从这里修起啊 我觉得有可能是MOS管坏掉了

网友:
不过隔离保护。重点查充电芯片及外围元件

网友:
不过隔离保护。重点MOS

网友:
测后级 有无短路   冲电芯片工作条件    电池和保护隔离 MOS 有无击穿

网友:
查保护电路,问题在这个电路,细心一点,会找到问题的

网友:
这个公共点是充电电压吧 查查充电芯片

网友:
查隔离保护,充电芯片的信号,这个问题应该不难吧

网友:
IO没有检测到插入适配的信号,。。。。。。。。。。。。

网友:
不过隔离保护。重点查充电芯片及外围元件,。。。。。。。。。。。。。。。。。。

网友:
两个mos管和一个三极管另外就是芯片

网友:
适配器都不能开机,还是查保护隔离,待机电路

网友:
保护隔离没过把,楼主这个修不出来吗??、

网友:
隔离保护是我最喜欢修的。楼主对电路不是很熟悉啊

网友:
这玩意隔离保护,应该不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