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击台式电源 鑫谷战斧400

楼主(2018-06-06):
最近深圳终于下雨打雷了,再不就差热死人了,当然老天打雷了自然也就照顾了我们这行的生意,各种电源,路由器,网卡生意就上门了
之前修过电源爆炸了,有阴影就没怎能修电源了

进入正题客户换下的电源,看外观还很新
新手就尝试修一下,
故障:有5vsb,触发瞬间保护
查了论坛能触发短路起保护,一般是后级短路
进过一番检查,查出5v短路了
走线5v一路往回拆5v输出电容-电阻-电感线圈-最后到三端肖特基管2045c才找到元凶
拆机换上正常了

网友:
多打猛雷,兄弟们才有生意哈

网友:
重来不修电源的

网友A:
那是你生意太好,我们这边修电源是200,显卡是200起,基本上都是收300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你生意太好,我们这边修电源是200,显卡是200起,基本上都是收300显

这价格6的飞起啊 66666666666666666

网友B:
修电源还能收200啊,哪有这么好的生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电源还能收200啊,哪有这么好的生意。

1000瓦以上的,便宜电源都是直接换了,没人修

网友:
电源都是走量的。利润低。楼主这个故障应该是散热不良导致的输出整流管短路.2045正常工作不超过8A,不然挂的快

网友:
你这个烧得算少的啦我见过电源直接被雷打然后低压的待机电路全部烧毁电容电阻ic三极管烧一堆呢就明显烧毁的零件就已经有10个有多的呢。

网友:
噼里啪啦的  不敢动高压的东西  小时候被220电过一次 心里有阴影了 现在插插座都小心翼翼的心惊胆战的